楼主(2014-12-13):
大家好,请问3根3kw的加热管星接总功率是多少,是9kw吗?如果是9kw怎么要用4平方线?我想不明白,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4平方的线楼主是不是觉得大了?

楼主:
我觉得2.5就可以了。

网友B:
功率都是9KW,单相电流大,接三相电流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好,请问3根3kw的加热管星接总功率是多少,是9kw吗?如果是9kw怎么要用4平方线?我想不明白,求高手指点迷津
电热管三项星接功率要看单根加热管的额定电压是多少?若是220伏,那就是9kw,电流就是3*4.6=13.8A,用3x2.5+1x1.5平方的铜线足够。

网友D:
要看电热管的标称功率如果是380V3K瓦,那就只能结成角 如果接成星星功率将下降2\3。

网友E:
2。5平方会发热的。使用寿命缩短。

网友F:
别光考虑平方  还要考虑距离

网友G:
3KW是220v还是380v

楼主:
补充:3干瓦380v

网友H:
380V/3kW应该角接,如果星接,那总功率就不是9kW了。

网友I:
   从标题上看,380V,3KW应该是三角形接法,如采用星型接法,每根管的功率下降到标称值的三分之一,即1KW,则三根管的总功率只有3KW。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从标题上看,380V,3KW应该是三角形接法,如采用星型接法,每根管的功率下降到标称值的三分之一,即1KW,则三根管的总功率只有3KW。
赞同,细算了下是1005.5W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从标题上看,380V,3KW应该是三角形接法,如采用星型接法,每根管的功率下降到标称值的三分之一,即1KW,则三根管的总功率只有3KW。
支持

网友L:
还要考虑使用环境,2.5的应该够了

网友M:
电热管的标称功率如果是380V3K瓦,应该角接。

网友N:
这是怎么算的?1005.5W,谢谢了

网友O:
还得看电压如果是380的电压,接星型的,只有2/3的功率了。

网友P:
4个的线合适。。。

网友J:
引用 网友N:
这是怎么算的?1005.5W,谢谢了
P=U*I R=U/I就可以算出来了。

网友Q:
如果标注的是380V 3KW,那么肯定要三角形接法,
如果标注的是220V 3KW,肯定是星型接法,
且建议选4平方线稳妥!

网友R:
220V的管星形可以接380V,

网友S:
共计9KW约14A电流  电线62

网友S:
要看你加热管工作电压是多少,工作电压要是380V  需要△接 工作电压220V就Y接

 单管功率3KW*3=9KW     共计9KW约14A电流  电线62  要根据现场情况仅供参考

网友S:
要看你加热管工作电压是多少,工作电压要是380V  需要△接 工作电压220V就Y接

单管功率3KW*3=9KW     共计9KW约14A电流  电线6平方  要根据现场情况仅供参考

网友T(2019-01-30):
总功率九千瓦距离近可用2.5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