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3):
运行中电动机各部最高允许温度:
1)电动机的外壳:75℃;
2)滑动轴承:80℃;
3)滚动轴承:100℃;
4)滑环:80℃。

网友A:
这温度不低,要到这么高就快出问题了。

网友B:
这个温度如果是平衡了(就是不再上升了),也是安全的。到了允许温度的上限。其实,只要表面温度(电机外壳)不超过85度,电机就没事,轴承的温度可以略高,但最好不要超过100度以上。楼主现在这个情况,要么就是环境温度太高了;要么就是电机工作与满载状态,而冷却风不够大。

网友C:
电机的温升和电机的绝缘等级来标定分别是 A E B F C。

网友D:
楼主用什么测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场有监视用温度表,巡检测温用红外测温仪。

网友E:
Y A E B F H C现在是7档了,温度从90度到180度

网友F:
不太注意标准,75度摸上去就觉的过热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温升和电机的绝缘等级来标定分别是 A E B F C。
这个才正解,电机分绝缘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