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3):
运行中电动机电流、电压变化范围:
1)电压:在95%~110%额定电压范围内变化,此时出力不变;
2)电流:相应电压的变化,电流允许在90%~105%额定电流范围内变化;
3)额定出力时,相应电压的不平衡不得超过5%,相应电流的不平衡不得超过最大相电流的10%。

网友A:
负载变化大的设备达不到上述要求,也符合使用要求,负荷不同电机电流就不同,不能千篇一律,已满足使用要求为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们行业规程中的要求,不同行业因电动机的作用不同其要求也有所不同。

网友B:
行业不同要求也不一样的。

网友C:
这说的是稳态运行的供电指标?一般要求电源供电电压的波动正负10%。这是对电网要求。对电机则没有要求。因为电机的适应性还是很强的。有波动也无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压过高或高低都会引起电动机过热,所以它在一个范围内的波动才是正常的。

网友D:
    根据性能指标要求而定。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个电机是工频直接控制吗?没有调速的?如果是,那就是电源电压的控制指标了,由电网供电,单位的变压器二次侧波动的指标范围就是电动机的电压指标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工频直接控制的,所以当系统的电压质量差引起电压波动超过允许范围,要通过无载调压装置或有载调压装置的切换来达到要求。

网友E:
电机特性三条,可参考。。。

网友F:
有的机械,电动机会留有适当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