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3):
3kw的电机,温度有100左右,十几分钟就跳闸,我用万用表结测三相电阻(进线和短接片都没拆),3相两两间有一个为0,另2个正常。怀疑电机烧了,
我同事说这种情况(电机温度很高),用万用表测不准的。然后合闸继续干,可是运行又没问题,只是十几分钟就跳闸,电机表面温度非常高。我去卡电流在正常范围。不是负载的问题。断断续续开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电机烧坏。
请问我同事说的有道理吗。还有怎么解释有2相间电阻为0,居然能把电机开起来。
后来他给我解释说:遇到这种情况,开也不是,不开也不是,干脆让它托病干(在100度左右工作),烧了换新的。对这点我到时很赞成。

网友A:
测电机绕组应该用双臂电桥,还有电机已经高温了为何还要继续运行,不烧才怪,要查出高温的原因,才能增长经验。

网友B:
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把图纸拿出来分析。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电路的电阻,如果有交流线圈的话,那阻值就很有可能为“0”(其实是电阻很小,表测不出来)。比如交流接触器的线包,变压器的原边等等。合闸后能工作,说明线路没有短路。交流阻抗的直流电阻往往很小,电感元件嘛,就是高阻低通特性呦(高频高阻,低频低通,L元件的基本特征)。

楼主应该用电流表测量电机电流,来分析电机温度高的原因。对于初级接触电气维护的工程师而言,不要凭直觉想问题,而是要通过系统的工作原理去分析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只有这样,你的能力才能不断的提升。否则就变成了一个经验主义者。那就没戏了。

人的大脑是有限的,靠经验记忆早晚脑子要被存爆了。而掌握原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灵活,脑子还可以省下来做更多的事,记更多的事情。

网友C:
用钳形电流表卡一下运行电流,正常的话不应大于额定电流的。

网友D:
版主说的很对要记原理,不要记现象,举一反三灵活运用。如果相间电阻为零那相间实际以短路,电流怎么会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把图纸拿出来分析。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电路的电阻,如果有交流线圈的话,那阻值就很有可能为“0”(其实是电阻很小,表测不出来)。比如交流接触器的线包,变压器的原边等等。合闸后能工作,说明线路没有短路。交流阻抗的直流电阻往往很小,电感元件嘛,就是高阻低通特性呦(高频高阻,低频低通,L元件的基本特征)。

楼主应该用电流表测量电机电流,来分析电机温度高的原因。对于初级接触电气维护的工程师而言,不要凭直觉想问题,而是要通过系统的工作原理去分析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只有这样,你的能力才能不断的提升。否则就变成了一个经验主义者。那就没戏了。

人的大脑是有限的,靠经验记忆早晚脑子要被存爆了。而掌握原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灵活,脑子还可以省下来做更多的事,记更多的事情。

网友F:
电机只要收这就无法测量阻值了,3kw电机多为星形接法,必须拆掉连接片才能量出好坏。温度过高,看是不是过载了。还有接触器是不是触点坏了

网友G:
温度那么高还用能不坏吗,坏了还不是得换,起码拆开连接片测量一下

网友H:
电机测阻值用万用表不行(至少我不认同这样测,本来阻值就不大,测出来的很难判定)。
温度到100度--负荷没问题?电流不超也应该靠近上限了吧?
我们公司有一台水泵也遇到过
就是负荷大(调小出口阀门开度,把频率降到46HZ,后来再换了轴承)。

网友I:
朋友你这是相间短路了.很明显的事情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把图纸拿出来分析。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电路的电阻,如果有交流线圈的话,那阻值就很有可能为“0”(其实是电阻很小,表测不出来)。比如交流接触器的线包,变压器的原边等等。合闸后能工作,说明线路没有短路。交流阻抗的直流电阻往往很小,电感元件嘛,就是高阻低通特性呦(高频高阻,低频低通,L元件的基本特征)。

楼主应该用电流表测量电机电流,来分析电机温度高的原因。对于初级接触电气维护的工程师而言,不要凭直觉想问题,而是要通过系统的工作原理去分析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只有这样,你的能力才能不断的提升。否则就变成了一个经验主义者。那就没戏了。

人的大脑是有限的,靠经验记忆早晚脑子要被存爆了。而掌握原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灵活,脑子还可以省下来做更多的事,记更多的事情。
首先要感谢版主,我提的问题几乎都会有高质量的回复。其次你讲的电感元件的特性真的太好了。以前真没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朋友你这是相间短路了.很明显的事情嘛
相间短路,电机能开吗,

网友J:
既然有问题还是送修吧,自己搞不定的话。。。

网友K:
温度过高肯定不对,判断电机运行情况用钳表卡下电流就很好判断。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哈哈,实践中就是要注意联系书本学过的知识和概念,才能解惑呦。

网友L:
电流三相都测了吗,不知当时检查绝缘电阻没有。

网友M:
这样的温度一般不正常

网友N:
电机缺相?

网友O:
电机内部线圈已经短路,不能再用了 危险!

网友P:
引用 网友D:
版主说的很对要记原理,不要记现象,举一反三灵活运用。如果相间电阻为零那相间实际以短路,电流怎么会正常。
电流不会正常,否则不会烧

网友Q:
3kw的不是很大,运行的到时候有100多度,那么有杂音吗?运行速度正常吗?有什么异常?多看多了解才能找到根源。

网友R:
后面带的东西大不大,大不大都要换了。

网友S:
这么高的温度为什么还要用,明知道有问题了为什么不更换呢,电机烧是因为电机的绝缘层在高温下得到破坏,使其内部短路,电机烧毁的原因不是电流的大小,而是绝缘的损毁啊(本例中),这些都是常识啊1

网友T:
“卡电流在正常范围”,测准了吗?或许瞬间电流增大你没测到,缺相或匝间短路、相间短路都有可能,它们都会使电流增加几倍。

网友U(2015-01-14):
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测量,不要嫌麻烦

网友V:
运行时检测电流和运行轴承声音,拆开连接片用兆欧表测三相阻值和绝缘,检测三相电压。最后在检测判断其他的机械传动

网友W:
    3KW电机,电阻值用数显万用表应该能测量出来。
    以下数字供参考。
    3相380V电机,功率2。2KW,电流5A,每相电阻2。2欧姆。

网友X(2015-03-14):
回复 网友W:
看看电机轴承是不是坏了。

网友Y:
小电机用万用表可以量一下看看的,不过一定把连片拆开。

网友Z:
是应该找找原因了。

网友AA:
100度还讲什么肯定歇菜。线圈黑了。就算没烧也没用了。不能带负载一带负载发热又歇菜了

网友AB:
电机高温烧坏是迟早的事情!

网友E:
温升都一百度了,肯定不正常。要对电动机断线测量下,肯定有问题存在。

网友N:
怀疑相间问题,可用摇表测相间绝缘

网友AC:
烧了,可能已经烧毁了

网友AD:
用万用表电阻档只能大概测量线圈通断和大概电阻值,但匝间短路是没办法测量出来的

网友AE(2015-07-18):
冷却叶子坏了吗?没找到原因肯定会烧的。

网友AF:
相间短路了,不烧才怪。

网友AG:
短路电流正常?谁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