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煤机慢传电机开停操作柜

楼主(2014-12-13):
这是磨煤机慢传电机开停操作柜,用于现场控制电机的启停。

网友A:
一个启停防爆按钮开关,铁皮箱是防煤灰的

网友B:
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场环境要求,既要防尘又要防爆。是否还应防水?

网友C:
里面应该是一个磁力启动器吧。

网友D:
这环境直接用防爆的好

网友E:
这是副传的小电机吧

网友F:
这是要告诉我们这是磨球机按钮??

网友G:
拍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防水是必须的

网友H:
里面就是一个热保护加接触器,只有启动停止,俗称电磁启动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场环境要求,既要防尘又要防爆。是否还应防水?
这个最多防尘。

网友J:
你这是年低冲分的还是。。。。。。。。。。表示看不懂

网友K:
可能就是平时在盘车,或装钢球时調仓门时用此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J:
年底充分??看不懂就说是年底充分,什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