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运算的问题

楼主(2014-12-13):
DEDIV K37520 k100 d0 结果是375.200
为什么把k37520改成K2147483640,怎么结果不是21474836.400
请看下面图片:

网友A:
三菱的plc?

网友B:
双字节最大2147483648.你的数太大了

网友C:
32位浮点数最大7位有效数字,结果没有这么精确。

网友D:
超量程了

网友E:
为什么把k37520改成K2147483640,结果是多少啊?

网友F:
运算超范围了。

楼主:
2147473640还是在32位运算范围,怎么会超范围了,难道只能在16位运算范围

网友C:
结果对了,2.147*10^7,监控显示就这精度了,实际应该可以精确到2.147484*10^7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果对了,2.147*10^7,监控显示就这精度了,实际应该可以精确到2.147484*10^7
谢谢,超过多少,就会显示成这样,是不是科学记数法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只是显示的问题,尽可能的让有效数字多显示,太大的和太小的都显示科学计数,常规的不能显示出有效数字就用这个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