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4):
小弟90后,农家孩子,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的电力电子方向,强项是PLC做控制等。现在大四提前到公司实习,在做用法拉科机器人做生产线项目。对于机器人的控制编程等,小弟通过没日没夜的努力自学基本掌握了,但是自学完理论过后开始现场操作第一台实验机器人可能会遇到一些在Robotguide仿真软件里没出现的瓶颈问题,公司里没有一个懂机器人的,现有的机器人生产线全是高价请的外面的公司来做的,所以小弟希望能和懂的前辈加个QQ讨论一下,我的QQ120716308。
小弟在机器人仿真软件里编过各种机器人控制程序,并且运行程序时机器人都按自己的要求顺利运行完成各种相关动作流程,现在需要前辈指点一下我现场操作实际的机器人可能出现的问题。

网友A:
机器人调试,首先必须降速,大概在10%的速度调试,程序完成后一定要在低速连续的走完整个程序才能慢慢提速。。。至到100%。

楼主:
大哥,昨天我把第一台机器人安装好了,电气控制柜里面PLC由于没编程暂时没有给机器人的crm端口信号,也没有在手臂上安装机器手抓。可是机器人通电过后用示教器控制不能动,于是我就把机器人的Ui特殊输入信号和机器人手臂的末端机器人手抓检查断裂信号设置为无效,排除了两个故障,可以是在异常履历里面还剩一个“SRVO—062 BZAL 异常(群组:1 轴:1至6)”异常故障。现在只有这个异常的存在,机器人从现场装好到现在仍然没有动过,我在仿真软件里面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我现在就想暂时不给plc信号和安装机器人手抓的情况下,先练习运用一下之前学习的理论知识,看看和仿真软件里面的差别有多大。

网友A:
新机器人,没有调试过???这个必须要校正0点的。。。说明书上有校正方法。。。

楼主:
嗯!新的机器人,我昨天才从库房里面拿出来装好,公司拿给我练手的,熟悉了就开始做生产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找一下之前看过的学习资料,看有没有新机器人的0点校正.

网友A:
你的故障代码是所有关节电机都在报故障,所以必须要校正。而且这个是新机,安装好后第一步就是校正0点, 不然无法操作的。

网友B:
楼主遇上好公司了
还有这种机会让你练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公司都是请的外面的公司来做的机器人,所以成本很高。

网友C:
各轴最好手动回原点,然后在进行其他调试,我厂的机器人是库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哥

网友D:
你们公司真好,好多人都没这个机会了,建议还是两个人一起学,一个人学太费劲!

网友E(2016-11-11):
哥们,发那克仿真软件发一份用下,18221357568@163.com,谢谢

网友F:
先检查电池,再进入零度点调整菜单里复位062报警,然后可能需要执行零度点校正。

网友G(2017-01-06):
回复 网友F:
新机器,就是零点需要校正。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那里应该有报警代码的,062报警直接有解决办法的。照做就行。

网友H:
楼主求给份自学的学习资料,我这里就只有老机械手的简单资料,求楼主分享学习经验
邮箱604697594@qq.com  我有一些yaskawa机械手楼主和各位同仁要的可以留邮箱

网友I(2017-03-07):
楼主器分享下仿真软件,学习下,万分谢谢啊。106967605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