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4):
我们之前是用力控控制单台机的,如想用indusoft做集控,通过indusoft来采集单台机的数据是否可以(当然我不想把之前力控的东西不用,又重来过吧),用什么方法?

楼主:
你好!请问有例程吗,
力控与三菱PLC相连,是否是通过OPC将力控与INDUSOFT软件连接呢?

网友A:
力控做MODBUS从站,这个组态软件做MODBUS主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力控做MODBUS从站,这个组态软件做MODBUS主站!
可以用這個做法
InduSoft也可以使用OPC
InduSoft 大中華總代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力控做MODBUS从站,这个组态软件做MODBUS主站!
可以用這個做法
InduSoft也可以使用OPC
这个做法也可以——》O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