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4):
The HMI system is being prohibited from accessing local devices. Please check if the HMI  port no.(8000) is occupied.

网友A:
串口没有设置好?

网友B:
必须要重启电脑 重启软件才可以····

网友C(2016-01-06):
大神们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D:
跟我那上次的问题差不多  看是什么软件影响了的 关掉所有软件 只看触摸屏软件试下

网友E:
应该是有其他软件 占用了 HMI的端口

网友F:
上几天试过,也是同样的弹出这个框框,重启之后可以了,小弟表示不明觉厉

网友G(2016-06-17):
小弟已经成功解决

网友H(2016-08-01):
如何解决

网友I(2016-09-24):
回复 网友G:
大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J:
也有这样的问题,在线和离线都有这个提示

网友K:
用这个设置

网友L(2019-09-26):
回复 楼主:
你好,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