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4):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这里有一台PI8100   2.2KW的机器   无输出  我已拆了IGBT单管的6个管   开机运行  IGBT单管的7V电没变化  ,那请问各位师傅有何办法呢?

各位师傅你们好:
       我这里有一台  8000   22KW的机器故障:开机启动运行到48HZ就会报过流  47.9HZ都没报过流。  机器我已拆IGBT模块  CPU主板没问题 ,电源主板的6路A316J光耦我拆完后故障消除,但是我买全新原装的光耦一个一个的装上去试机装到第6个的时候 故障出现了 ,然后我拿在焊个全新原装的A316J光耦  还是不行  然后我把第5个光耦拆下来换上第6个装了会报故障的光耦  发现没问题

网友A:
呵呵!楼主是分享经验还是讨论问题的,没怎么看懂额!

网友B:
语言不通,错别字太多很难理解。

网友C:
关于第一个问题可以看看论坛里关于咸老师的运行无输出的深度解析

楼主:
第二个问题是  机器已拆模块     开机启动后频率去到48Hz跳过流    拆掉光耦后开机启动没问题 ,我重新装新的光耦一样启动到48Hz跳过流

网友D:
看看这一路的电源是不是正常。在不行就查cpu板

网友E:
22kw变频器48hz报警,重点查电流传感器,IGBT压降测量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位老师   我看了  但是没一个故障是   我现在无输出是  测出IGBT单管在没启动时7.5V   启动后没反应   正常是启动后会由7.5V  回落到3.2V左右吧

网友F:
可能原因还未找到,但我不懂这些;如果有图纸或说明书,楼主或可参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把6个光耦一个个的拆  最后全部拆完后故障消除   还有一次是拆到第4个的时候故障消除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把6个光耦一个个的拆 最后全部拆完后故障消除 还有一次是拆到第4个的时候故障消除
光耦没问题,不用考虑,建议你先将参数里的过电流保护设置的大一些,在用卡流表监测,再看情况如何,若还是有报警,且电流不超,查电流检测电路中的电阻是否变值。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模块都拆了 怕它炸模块 还有就是我6路光耦拆了就没问题了 和那三路输入线我都没插上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装光耦后是直接没插电源主板上的 VH3.96端子的那三个插头 拆完光耦试机也没插那三路端子插头的

网友G:
看来问题不是楼主拆卸的器件,这最好找到故障点在维修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书的目的是要学习相关电路的工作原理,作者举例的初衷也是想通过实例来说明问题呀!读者关键要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如果总想找个维修“大百科全书”来个对号入座,就好比寻求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样实属笑谈。维修是创造性的劳动,完全相同的故障太少,懒于分析是维修大忌。

楼主:
请问有在佛山顺德大良的师傅吗?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我找到问题故障了 没装模块会报故障信号 只要把故障信号消除就没问题了 。

网友H:
没搞明白,48hz就跳停咋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