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4):
小弟初涉欧姆龙的PLC
想求一个简单的梯形图交流交流
首先用PLC控制步进电机长车动作
然后一个光电传感器来感应物体
当光电传感器前有物体时 电机停下 当物体拿走时  电机重新工作
求个梯形图研究
主要是PLC输出脉冲的指令不知道如何使用

网友A:
1h,1l的就那两三个指令,1a的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B:
CPM1A必须是CDT的型号,定位功能相对比较弱的;建议用CP1L/CP1H;

网友C:
话说现在选这款好老的。。。

楼主:
就是因为现在手上有一台淘汰了的plc   所以想多学习学习

网友D:
SPED+PULS指令可以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现在手上有一台淘汰了的plc   所以想多学习学习
是cDT的不?CDR就不用指望了!另外这款不算老款/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昨晚就是看的这两个指令  没看懂- -
不知道该怎么写   其代表的意思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现在手上有一台淘汰了的plc   所以想多学习学习
是cDT的不?CDR就不用指望了!另外这款不算老款/
额  是CDR的  输出类型是继电器   但是有脉冲输出功能啊

网友B:
CDR的就不要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