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4):
请教各位,如题: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先找原点,再走一段停一下,再走一段不同的距离再停一下,最后再返回。程序怎么谢啊,想了一天了,没有头绪。用DRVA指令,不同路段怎么处理,还有就是上电后只能运行一次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A:
DRVA指令可以多次使用,每一步定位都可以用这个指令,不同的位移给定不同的脉冲数(地址)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还担心双线圈的问题呢。明天去试下,谢谢了。还有个问题 这个指令为啥只能执行一次啊?

网友B:
使用多个DRVA指令就可以了,但是注意一个脉冲输出口不能同时接通2个DRVA的指令同时接通

网友C:
要重复启用这个指令就可以了啊,反转要有反转信号的

网友D:
这种程动作用松下是最简单的了,三菱pLC要累人得多:

网友E:
这个程序也叫难?出点积分吧,给你写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现在写了一个,勉强能运行。但是很不理想,感觉也很乱。大侠能否愿意帮我修正下,要多少积分也行啊,在此谢过了。

网友E:
那你发个奖励求助贴

网友F:
不懂,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