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4):
1.没怎么接触过PLC.但会看程序。怎么把计时器剩余时间显示到WINCC人机界面上
说明:用的是S7 300编程软件,wincc 6.0 ,
高压电机停止后需要20分钟才能启动,把20分钟的剩余时间显示到人机界面上
请各位说明白点。以前只学过VB编程。怎么赋值,怎么做界面最好有图片,多谢了
假如用的是intouch 和S7 300又该怎么做。

网友A:
程序里定时器那里改动就可以再加一个变量显示到画面。

网友B:
使用软件本身的计时模块即可设定,而且时间能自由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软件本身的计时模块即可设定,而且时间能自由改变
能详细点吗,这牵涉到人机界面按钮动作的响应,有点头疼

网友C:
屏上显示的量可以直接用计数器的,比如C1,C2,C3这个
分钟 用  SM0.4---P---计数器(c)
秒就     SM0.5---P---计数器
200我是这么做的 ,300没用过

网友D:
设定值减去经过值就是剩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