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4):
汽车塑料门板焊接机,同时放2个工件,每个工件7个焊点,2个工件14个点,每个点的xy位置都不用,手动调节到合适位置然后保存当前数值,确定好14个点之后,按自动 启动,挨个焊接,设置有焊接深度,如果有焊接深度不到位的,蜂鸣器报警,此位置红灯亮,全部干完到半自动画面,哪个点不好,直接按哪个点,机器自动走到这个位置,在焊接一次,焊接深度不够一般是时间设置的不够,稍微延长0.2s左右就好了。设有全自动,半自动和手动3个画面。自动有干左边的件,干右边的件,2个件一起干,3中工作方式选择,台达伺服 三菱fx1s-30mt 10寸威伦屏,程序1800步 最多可以达到2000步,下次在做这样的机器就选择3u的用。

网友A:
很好!加油再加个Z轴就不会有焊接不良了

网友B:
直接用点胶机系统做不方便吗?焊接深度怎么检测?

楼主:
点胶机系统不是每个人都会玩的呢,这个操作简单,而且界面更多,有自动 手动 半自动模式。深度是一个拉线编码器,和我做的那个锯床定长送料的一样的编码器一圈400脉冲8cm。

网友C:
楼主的设计及制作的水平和能力挺高,伺服是步进电机吧,X Y 轴的定位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D:
fx1s-30mt 是前面两个点输出脉冲,控制3个轴是怎么搞的,有一个不是位置控制?

网友E:
Fx1S只有2个脉冲输出,又不能扩展,3轴如何控制?

网友F:
设计及制作的水平和能力挺高

楼主:
哈哈,是我自己想错了,确实2轴,第三个轴上下用的气缸,原来贮备用伺服,后来没用用的气缸呢。是 台达伺服不是步进,drva指令。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我用触摸屏4个按键控制左右前后走,左右走的的时候比如先往右走走108 然后往左走30 在往右20,这样调节位置,到最后不是很准确,我是用的d8140来测算的,最后弄的总是不准,然后通过数据微调。

网友G:
设计的不错,设置的工艺很好

网友H:
好厉害的样子啊

网友I:
楼主这个编程思路不错!!

网友J:
为什么用伺服造价提高很多

网友K:
火眼睛睛的大有人在啊,一看FX1S就知道肯定不是三轴了,不过楼主这个弄的还是挺好的,就是那个焊接深度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检测的,这个不太好检测啊

网友L(2015-01-13):
楼主你是人才啊,机械电气一起搞吗?

网友M(2016-06-28):
回复 网友N:
收藏一下!

网友O:
要是控制流程可以更改,那就完美了!

网友P:
哇,厉害嘛!全自动化。

楼主:
这么久的帖子也有回复哈,最近又做了个三轴的,不过用的是三轴控制器做的,tb很多卖的,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Q:
公司正好有个样机,也是配的台达伺服,配的众为兴的运动控制器

楼主:
3u的不错,在搞就3ga 3sa试试。据说速度更快呢。

程序都1800步,设计的很复杂其实。还好机器做成功了。关键是手动走到相应位置,点下保存,存储当前位置。效果不是很好,因为前后走,左右走好像d8140数不是很准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