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4):
哪位有会修三菱MR-J2S-20A或20B伺服控制器的。警报内容AL E9,电源OFF警告。
外部电源没有问题,有些出现E9警报时,断电10分钟后上电可以。有些不行。
我这故障数量10几台了。各位大侠支个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有会修三菱MR-J2S-20A或20B伺服控制器的。警报内容AL E9,电源OFF警告。
外部电源没有问题,有些出现E9警报时,断电10分钟后上电可以。有些不行。
我这故障数量10几台了。各位大侠支个招。

E9报警说明三相200V电源未进到电源输入端,若确实进入,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为270多伏,检查或直接更换掉 短接限流电阻的启动继电器,查滤波电解电容或直接更换。

网友B:
E9 外部正常的话都是机器内部故障   一般是电压检测IC7840坏了    这个好修

网友B:
我QQ710942752   在广州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大侠你好!我有一台三菱MR-E-200A-KH003  报15号警,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B:
AL15是存储器异常   换带参数的存储器或者参数初始化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刚网上搜了下操作手册,研究了下。没看到初始化的方法,有时间全部改成出厂值试试。这个驱动器带2500线国产伺服电机有可能吗?

网友D:
E9报警说明三相200V电源未进到电源输入端,若确实进入,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为270多伏,检查或直接更换掉 短接限流电阻的启动继电器,查滤波电解电容或直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