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磁阀的接线

楼主(2014-12-14):
请问电磁阀接线:直流时分正负极,还是分通断电呢??交流时情况是否也一样呢

网友A:
常开和常闭,看你用哪个。

网友B:
直流电磁阀一般是可以不分正负极的,但带有指示灯的就要分一分了,如果带有引线的,并且分了颜色那就要分极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电磁阀接线:直流时分正负极,还是分通断电呢??交流时情况是否也一样呢
交流电磁阀接线随意,直流阀接线前要看正负极是否有要求,若无要求也是随意接线。

网友D:
3楼说的对,但是一定要先看说明书再使用,万一直流的接了交流的能直接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磁阀一般是可以不分正负极的,但带有指示灯的就要分一分了,如果带有引线的,并且分了颜色那就要分极性了
一般接都是可以用的但电压不能错

网友F:
偶现场都是随便接的,若有正负区分,接线处会有明显标注

网友G:
可以随便接,指示灯不亮的话,再倒一下

网友H:
2搂版主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I:
看到直流电相关的,一般都要注意极性,交流的相对就没区别,个别的也是会有要求的,如,开关要控制火线,插座是左零右火等

网友J:
度娘看看,不要盲目接

网友K:
不讲究都随便接,动作正常。。。

网友L:
只要线圈跟插头都不带指示灯就随便了   不过最好还是按照插头标示接

网友M:
     直流线圈,有些产品不分正负极。

网友N:
目前还没有碰到用指示灯还分正负的电磁阀。

网友O:
二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磁阀一般是可以不分正负极的,但带有指示灯的就要分一分了,如果带有引线的,并且分了颜色那就要分极性了
这是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