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4):
请教,如何在WINCC中调用CPU的出错SF状态!

网友A:
这也可以吗,期待

网友B:
这个没试过,出错了,pLc就歇菜了,通讯还能工作么?

网友C:
你的CPU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是300的可以SFC51读取系统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300的。SFC51直接读取么 ,能说明下么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 看了下注释,是不是SSL_HEADER这个参数输出不为零的时候都是报错的

楼主:
请教大侠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