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5):
用FM353控制步进电机,现在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机突然停止,大概一天停一次,FM353没有报警,复位CPU也不行,只有将系统电源断开重启后,电机又能正常启动。请问是模块问题,还是其它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FM353控制步进电机,现在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机突然停止,大概一天停一次,FM353没有报警,复位CPU也不行,只有将系统电源断开重启后,电机又能正常启动。请问是模块问题,还是其它的问题?求指教
找到原因了,我用的是点动模式,启动后电机一直正转,运行一段时间后脉冲实际值act-val溢出,导致电机停止,现在要复位,直接复位act-val是不行的,看能不能复位其它参数

网友A:
用过这个模块,开始学习的时候那叫一个头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数设置成旋转轴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