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5):
单个伺服驱动器常用针脚有哪些?比如常要接线的针脚,只要是控制接线。如伺服报警、使能。。。。。。必须接的有哪些?

网友A:
问题太大了,根据具体应用,有基本参数满足最基本运行 。

网友B:
这问题太模糊,太广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初学者接触不多,望大师谅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初学者接触不多,了解甚少,望大师谅解

网友C:
太笼统了,看看说明书,看多了就懂了~

网友D:
脉冲+方向+使能+编码器,基本上可以动起来

网友E:
自己对着相关说明慢慢搞,总会动起来的。

网友F:
最简单的一个脉冲信号就行了

网友G:
只接脉冲和方向信号就可,其他的在驱动器里内部置ON就可。

网友H:
楼主最好给出伺服驱动器的型号,便于大家帮你解答。

网友I:
很多控制端子是可以自已根据定义的,不同品牌的也各有不同,还是看自己使用的说明书

网友J:
伺服驱动器因型号、价格的不同,功能都是有差异的。
除了硬件接线之外,还有内部参数设定,三种工作模式可供选择。
所以说,空谈无用,有实物才是王道,实物也不便宜呀。

网友K:
没有必须,要做位置控制有位置接线端口,速度控制有速度控制端口,扭矩有扭矩端口,选定控制方式后其中一种就必须为必接线,其余报警什么呢看你需不需要了,使能有内部使能和外部使能,也是可有可无的

楼主:
感谢以上师傅们百忙中回复宝贵的建议与点评,再次谢过了,就不一一回复了,我会把一些好的建议抄录下来,以后问题尽可描述清晰

网友L:
看看操作手册。

网友M:
这不同品牌不同定义

网友N:
具体接线要看品牌

网友O:
脉冲,方向,报警,定位完成,使能,复位,我一般接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