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求助

楼主(2014-12-15):
我现在手头上面有S7-200PLC 程序拷出来后直接灌到 224CN 的国产机上面 可以直接通用吗?

网友A:
嗯,都是224就行。。。

网友B:
原来的plc是cpu224的,可以

网友C:
是cpu224的,可以

网友D:
是cpu224的就可以

网友E:
型号要一样,224也有区别

网友F:
如果程序里有人机修改的参数等,可能就需要你重新修改参数后才能使用

网友G:
CPU224不就是200里面的嘛,能用的

网友H:
对比定货号;原来是-0XB0结尾,换成-0XB8结尾;
前面的都一样的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