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5):
上电面板显示-H-C-所有指示灯全亮面板按键无反应。
到威盾网址下载VFD8000说明查明故障
①发现断电瞬间接触器断开后,和刚刚送电接触器没有吸合时,面板显示正常。(怀疑开关电源故障)
②插拔排线不起作用,拆下板子直流供电。发现直流电压供电415v时面板正常。再高就报err-22(过压)
③低了报低电压err-09,面板显示母排电压不正常。直流供电385v面板显示325v
④因为说明书没有说明HC故障是什么故障。网络搜索HC报警,发现跟汇川变频器有同样报警,
说明书写的也一样。看见有网友回复发现变频器的4芯排线为通讯线。用示波器测量有波形。
同时发现,拔掉4芯排线,母线电压回停止变化。(通讯中断)
⑤由此推断故障可能出现在底层电源板的小板上。遂拆下检测。
⑥经检测发现小板的LM339输出电压为1.27v异常。
⑦更换LM339开机HC通过报ERR-23(检查说明书为:对地短路故障)
⑧上机实验一切正常!
⑨分析因为笔者维修的时候是只维修的板子,没有接模块。故检测短路故障。END

网友A:
1.可能通信不正常
2.可能电源不正常

网友B:
按提示操作。

网友C:
呵呵!没听说过这个品牌,我们是变频品牌大国,许多品牌都有些血缘关系的,汇川变频器开机LOGO就是H-C呀!这威盾咋也显示人家的H-C呢!汇川300、280系列的变频器开机报警的话就直接显示报警,但320系列的机器开机检测到报警的话,就直接显示H-C进不了界面,而不显示报警的。查查三相输出的电流传感电路。容易出这个情况的。

网友D:
电压检测电路的故障,查检测分压电阻和基准电路等。

网友E:
汇川报HC,小板故障几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