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数器和定时器停止条件的问题

楼主(2014-12-15):
如图,X0控制定时器T0,是不是当X0常开触点有信号T0就开始从0到1mS的计时,如果常开触点的信号不是连续的,只是一个上升源,那定时器会不会完成1mS的计时?因为PLC系统执行一条指令的时间很短,而1mS的时间相对来说很长,系统会不会直接走到下一步不管计时器的设定时间?(计数器问题应该也是一样的)麻烦各位大神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上升沿可以计个数,不能计时,如果要计时必须加一个中继锁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定时器可不可以单独用不附加前提条件?就好像C语言的延时程序那样,单独一个DELAY+要延时的时间?

网友B:
pic 的定时器用于延时控制,1ms 的延时过短,延时时间应大于扫描周期才有效,x0 的闭合时间应大于t0 的延时时间。

网友C:
定时的1ms应该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刚在网上查了一下,是我把扫描周期理解错误了,以为程序会停在计时器那一步等计时器执行完之后才运行下一步程序,而扫描周期只是把用户程序扫一遍记录瞬时数据然后刷新输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