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5):
领导需要这么一个功能电路:1.有报警信号产生(无源信号),首先会熔断一个普通保险丝,接着会把总电源(配分励脱扣附件)给自动断开。
2.如果需要重新上电,必须要消除故障以及更换新保险丝才可以,不然会立刻跳总电源。
我现在搞不清:1.保险丝以前用都是短路会自己烧掉,现在要人为让它烧断,又保证其他元件安全,应该怎样做?
2.现在想到是用继电器,时间器这些元件搭电路,不知怎么组合才能实现上面功能?

网友A:
为什么非得要熔断一个普通保险丝哪,直接切断电路不行吗

楼主:
熔断普通保险丝目的是为了让客户知道是由于这个报警信号引起跳闸的,如果直接跳闸,客户分不清什么原因跳闸的情况下,可能会直接上电继续运行设备

网友A:
可以让报警信号带一个继电器,配自保回路,继电器可以再带一个信号灯,这样灯一亮就知道了,刚装的wen7,不会上图

网友B:
无源信号是什么信号?融断器可带辅助触点,

楼主:
无源信号是几路不同的超温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让报警信号带一个继电器,配自保回路,继电器可以再带一个信号灯,这样灯一亮就知道了,刚装的wen7,不会上图
我原来的电路也基本是这样,后面说要跳总电源 ,是因为出现报警后,害怕是由于电路硬件引起的,例如接触器触点烧熔不会被断开,所以想直接跳掉总电源开关

网友A:
接触器触点不会烧熔,正常情况下又不带负载,只是在报警情况下,带本身继电器和信号灯,另外瞬间带一下空开的跳闸线圈,用一个小继电器就行,一般5A

网友C:
保险丝选型选的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触点不会烧熔,正常情况下又不带负载,只是在报警情况下,带本身继电器和信号灯,另外瞬间带一下空开的跳闸线圈,用一个小继电器就行,一般5A
接触器主触头带有负载,以前有遇到过烧熔情况,就一次,具体原因还不知。这里说的报警回路就是要防止上面情况出现后的应对方法。我主要不太清楚,要让保险丝烧断后又跳空开的这部分电路

网友D:
无源触点接接接触器短路烧保险丝,接分励线圈跳闸,分两路单独控制行不行?

楼主:
但保险丝烧到又不允许合闸,这个又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