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5):
s7-200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出现编译错误,不能下载程序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程序编写有问题,有时候自检不出来!

网友B:
有错误是不能下载的,排除错误。。。

网友C:
程序写完,编译下看看,没错误再下载试试。

网友D:
软件下面有提示的

楼主:
程序是没有错的,因为是原程序,更换PLC而已。编译后下装还是出现编译错误。

网友E:
编译下有没有错误

网友F:
把编程窗口往上拉就看到错误提示了,根据提示就能找到错误点在哪。

网友F:
在指令树上查看cpu 型号是否一致。

网友G:
碰到编译后提示错误一个,最后还是找了很长时间才发现

楼主:
CPU型号不一样,更换后的CPU是224 CN REL。原CPU是224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程序写完,编译下看看,没错误再下载试试。
同感

网友I:
程序里面有错误是不能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