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5):
请问下,我想用PLC实现远程抄表,表有90个,集中在一块,想用PLC控制,然后在电脑上显示出来,电脑离表有200米远,请问,S7-200表能实现吗,需要怎么编程,编什么样的程序,电脑需要安装什么软件,之间怎么连接通讯。谢谢了,我一点都接触过这方面的。

网友A:
用S7-200的编程软件,在电脑上安装一款上位机软件做显示,PLC跟电脑可以走以太网。电表数据可以走RS485通讯(不知道你想要的通讯速度要都快)

网友B:
关键问题是你的电表得支持通讯。然后就  简单了。

网友C:
电表得支持通讯,能够读出数据.

网友D:
表和plc通讯,plc再连接电脑

网友E:
既然电表支持通信干嘛还用plc,直接上位机读取不久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既然电表支持通信干嘛还用plc,直接上位机读取不久够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G:
可以考虑直接上位添加表驱动读取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