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机参数

楼主(2014-12-15):
电机功率,电压,扭矩?

网友A:
有转速,有电压,没有电流,这是永磁直流电机?用冷态电阻除170V电压,能得到一个估算的电流值。转速1500rp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那个FF是什么意思

网友B:
A2是电流吧

网友A:
FF没有查到。还是通过实测冷态电阻,来估算电流,比较靠谱。

网友C:
看不清,建议你用直流可调稳压电源逐渐升压,观察电压电流的变化,升至额定电压即可,用公式计算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