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5):
请问我用224xp与多台力创智能电表485通讯,怎么采集电表的参数,程序应该怎么编写,试过很多方法还是不行,求大侠给个详细的程序,谢谢

网友A:
力创智能电表支持什么通信协议?如果是modbus则plc调用modbus写就写,如果是非标准的,自由口通信,都容易实现

看了下支持modbus,给个例子你看看照着加 就完了

网友B:
看看你的表支持modbus不

网友C:
正常都是modbus通讯。

网友D:
先看智能电表的通讯是不是modbus ,

网友D:
只能根据电表的通讯协议来确定通讯方式。

网友E:
应该用modbus通讯吧

网友F:
modbus是最基本的通信协议,当下的智能表应该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