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机器人问题

楼主(2014-12-15):
小弟最近在学习三菱的机器人,因为我现在没有机器人设备,现在想知道三菱的机器人软件是RT ToolBox2 能否离线模拟,就是在电脑上按程序模拟机器人动作,还是需要其他三菱的模拟软件,在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三菱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ABB机器人可以在电脑上进行模拟,需要安装软件,需要授权。没有授权可以免费试用30天

网友B:
可以离线模拟 ,但我觉得离线模拟没什么作用。比较死板,不直观。还是先把手册看一遍,熟悉MELFA-BASIA V语言。操作都蛮简单的。有实物了多动几次就知道了。RT ToolBox2 软件是免费的,不用授权。

网友C:
要看你装的是什么版本的软件,标准版的可以模拟,还有个mini版的不带模拟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装的是什么版本的软件,标准版的可以模拟,还有个mini版的不带模拟功能。
可能是版本的问题,我的就是mini版的,2.50C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离线模拟 ,但我觉得离线模拟没什么作用。比较死板,不直观。还是先把手册看一遍,熟悉MELFA-BASIA V语言。操作都蛮简单的。有实物了多动几次就知道了。RT ToolBox2 软件是免费的,不用授权。
感谢

网友D(2015-03-31):
有离线模拟的

网友E(2017-11-27):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