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耦减压启动控制箱

楼主(2014-12-15):
看着还行,还以为这种接触器已经被淘汰了呢,没想到正泰还在用。

网友A:
最右边变压器是自耦变吧

网友B:
这个铜排故意扭成这样的吗?第一次见到

网友C:
对电网冲击小,不错

网友D:
新买的吧,正泰的接触器质量还行,做工还不错。

网友E:
你是找正泰做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右边变压器是自耦变吧
恩,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铜排故意扭成这样的吗?第一次见到
反正我看着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找正泰做的嘛
这是正泰的成品柜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买的吧,正泰的接触器质量还行,做工还不错。
正泰这种接触器我用的真不多

网友A:
正泰低压电器还行

网友F:
这铜排真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泰低压电器还行
恩,起码我们用不少觉得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铜排真个性。
其实后面那两根圆弧铜牌,不是一根整的,而是很多薄铜片在一起的。

网友G:
这种接触淘汰了?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接触淘汰了?不会啊
好吧,我错了。我有点孤陋寡闻了

网友H:
见过那种手动油开关的自耦减压起动器。

网友I:
对这个柜子没有好感,还不如自己做的耐用,等会上图片

网友J:
恩,像正泰,德力西,上海人民电气都有这样的成品柜子。

网友I:
柜内的件不是一般的垃圾、左上方那个中间继电器隔三差五的就坏、不是线圈烧了就是常闭点坏了、而且中间继电器坏了启动时不是一般的吓人,接触器啪啪的想放鞭,电弧拉的像闪电,每次别人说到这个品牌我就上火
尤其是NC2系列630A接触器用在星三角启动时,那简直就是个渣渣、辅助触点连锁了都不管用、啪的一声响主触点全粘连,最后实在没法了,常闭点全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I:
柜内的件不是一般的垃圾、左上方那个中间继电器隔三差五的就坏、不是线圈烧了就是常闭点坏了、而且中间继电器坏了启动时不是一般的吓人,接触器啪啪的想放鞭,电弧拉的像闪电,每次别人说到这个品牌我就上火
尤其是NC2系列630A接触器用在星三角启动时,那简直就是个渣渣、辅助触点连锁了都不管用、啪的一声响主触点全粘连,最后实在没法了,常闭点全串联
这是你们自己坐的?还是已经用旧的啊。你看来对正泰意见不小啊

网友I:
不是,这就是跟你那个一样的,有意见也没有用不是,你说我用CJX2 1810接触器控制4千瓦电机够用吧?呵呵,用不几天就得换,直接改25的了,现在的产品直接得降额一半再用啊,而且遍地假货

网友K:
这个工艺可真不怎么样啊

网友L:
铜排做得有点个性,柜门上面的连接电线感觉有粗了,看接触器应该是几十个KW的启动柜,

网友M:
那个铜牌太难看了

网友N:
什么叫简单实用,做得那么好看干嘛?
好看的话,还得钻孔用螺丝夹紧,铜排还得切割,现在直接整根铜排装上,扭一下就得了。
说实话,国内的大功率接触器不如台湾货,不懂是不是从娘胎出来的时候的原因,就是设计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什么叫简单实用,做得那么好看干嘛?
好看的话,还得钻孔用螺丝夹紧,铜排还得切割,现在直接整根铜排装上,扭一下就得了。
说实话,国内的大功率接触器不如台湾货,不懂是不是从娘胎出来的时候的原因,就是设计的原因。
我开始也觉得那扭曲的铜牌还是切了做直好看,但我遇到过因铜牌安装螺丝没紧固而出问题的现场,所以觉得这样的还行

网友O:
其实那铜排是由几片很薄的铜皮做的。比较方便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其实那铜排是由几片很薄的铜皮做的。比较方便弯曲。。
恩,我想也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