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全气美

楼主(2014-12-15):
我们做的设备有个客户反应,电机启动后,油泵在打油,当我机器在注射时候压力到到位150公斤,注射注不动时,油泵持续的打压好长时间,使的电机过载了,客户的要求时,不论油泵打压多久,电机都不能过载,而且还要保护电机,这样的要求合理吗,大家说说了,所谓的打压是,注射杆推不动时,压力就会起来,大神们这怎么搞啊

网友A:
到150就停,低于设定压力再启动。要不就设分流、泄压。可以加变频器恒压控制。

网友B:
装个溢流阀就行了,但电机要保证足够功率

网友C:
不要在电气控制系统上想办法。
液压杆负载在接通电磁阀之后不运动的时候,有两个解决方法,一个是不断的持续加压,一个是加压到一定范围之后保持压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到150就停,低于设定压力再启动。要不就设分流、泄压。可以加变频器恒压控制。
对,就这么干。

网友E:
装个溢流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要在电气控制系统上想办法。
液压杆负载在接通电磁阀之后不运动的时候,有两个解决方法,一个是不断的持续加压,一个是加压到一定范围之后保持压力。
好思路。

网友G:
使用溢流阀或变量泵。

网友H:
这说明液压系统还是过于简单了,没有压力控制保压氮气罐,没有溢流阀

网友I:
若电机一直运行,就装个溢流阀吧

网友J:
这个打压要有个限度吧,如果是无限制,电机功率、管路系统都得考虑到位。要不会电机过载,要不管路会爆管。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到150就停,低于设定压力再启动。要不就设分流、泄压。可以加变频器恒压控制。
简单点就这样!

网友L:
从液压系统着手,觉得是一个办法。

网友M:
这用电接点压力表即可

网友N:
要是不要电机过载,也可以做个压力保护,最好是加个溢流阀,设定压力

网友O:
看来真的是你的问题了,你的电机要是没过载可能就爆管了

网友P:
加装溢流阀是必须的。即保护管路安全又经济。

网友Q:
各种高手啊

网友R:
装个溢流阀呗,调到150

网友S:
可以用压力传感器来控制呀

网友T:
机电不分家,溢流阀用上就可以了~

楼主:
我都用的是比例阀,还会这样,150公斤我是例子,实际是210,我我的压力是在触模屏上设定的,但是长时间比如恒定150公斤压力,好几分钟才会过载的,时间短不会出现过载,

网友C:
现在的问题就是,恒定压力以后,油泵所能保证不过载的时间太短,不能达到客户的要求。
这样归根结底还是油泵以及油泵马达的选型问题。

网友U:
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加装可调溢流阀。

网友V:
2楼方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问题就是,恒定压力以后,油泵所能保证不过载的时间太短,不能达到客户的要求。
这样归根结底还是油泵以及油泵马达的选型问题。
选太大不是浪费吗,还是保证了不会过载,唉

网友W: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问题就是,恒定压力以后,油泵所能保证不过载的时间太短,不能达到客户的要求。
这样归根结底还是油泵以及油泵马达的选型问题。
一般来讲液压站想网友说的溢流阀都会安装的,只不过根据工艺要求,你在配装液压站时要考虑工艺需要多大压力,才能选型液压泵和泵的电机功率,根据你说的情况:在150kg恒定压力时电机过载,那肯定是电机功率配小了,如果不想更换液压站,可以采用压力到达150kg时电机停止,如果流量不够应该加蓄能器,加蓄能器容量应该根据工艺需要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