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变频器报废了

楼主(2014-12-15):
有一个的整流桥炸了三个小坑。输入脚炸断。怎么交代?正常使用中突发的。
擦干净点再看,模块下面也炸飞了一小块。

网友A:
哇,怎么搞成这样?

网友B:
那就这么交代,突然炸的,正常运行中出现的。保内的?别拆了,整机送回制造商,换货。

网友C:
给别人修的,试机炸的吗,那清理线路板,报废。

网友D:
惨不忍睹。

网友E:
我遇到过
使用中炸了!
返厂处理!

网友F:
这个没有过保也不可以保修吧?

网友G:
不会修的话,先买个换上,坏的慢慢研究吧,作为练习用。

网友H:
有没有进水的痕迹啊

网友I:
炸的好彻底

网友J:
楼主找到原因了么?怎么炸的这么厉害

网友K:
正常现象

网友L:
好黑,是不是过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下K版,这是今年炸机第三次了。带的负载是锡炉的波峰电机。阻力应该挺大的。用的恒转矩模式,长期运行在15HZ左右。原来的用的台达单相输入变频器,现在用的易能。工厂供电偏高,长期410V左右。理论上是在保修期,公司比较任性,一般坏了就换,不会找厂家的。我想问的是炸整流模块最大的可能是什么?另一个坏了很好解释,这边炸机,瞬间过电压损坏另一台。因为两台是并接同一输入。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种情况,还是要现场检查。比如说,监控一下变频器的电流,看看它到底是多少,如果已经工作在接近上极限,就要加强变频器的冷却。特别是低频(15Hz)的满载。此时电流大,散热不及时,变频器就容易OVER。

网友M:
建议用名牌的重载类型的变频器,适应恶劣环境能力强。
整流炸,一般是过流或者过压发热短路造成。

网友N:
是灰尘、杂质造成的短路么?

网友O:
楼主在哪里  上次我也有2台易能因为过电压挂了。

网友P:
坏了就换、换过10台却有了

网友Q:
就这德性,看老板大不,直接换新的得了!考虑可能负载偏重!

网友R:
能换的话最好是换一台比电机大一级的,就不容易坏了

网友S:
什么原因,怎么会成这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