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HMI白条故障

楼主(2014-12-15):
一块小屏有白条,驱动芯片为sdn8080g测量发现有几个驱动脚波形异常,更换后,正常
波形异常
白条
修复后
正常波形

楼主:
手机端上传图片不太好编辑,修复后由于偷懒没有把屏拆开导致热风枪拆芯片,把屏熏坏了。

网友A:
所以说偷懒是不行的,少个步骤都不行。

网友B:
白忙活了。

网友C:
貌似还有条竖的蓝线;

网友D:
看看,还不如讲究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还有条竖的蓝线;
芯片没有用新的,拆的旧版,可能没有焊好

网友E: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F:
液晶屏不耐高温,用热风枪吹焊必须将电路板与液晶屏分开,经验少呀,积累总结把吧。

网友G:
工作中要细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