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5):
日立电梯艾默生变频器炸了刹车管和旁边的电路,修复电路后拆另台机上的的APT60GF120JRD管后,上电刹车管输出C集接外部的刹车电阻端有550V电压,说明刹车管打开了,又测量B和E极有-4.5V电压,有负压为什么还导通呀???

网友A:
不知是不是你测的有问题,是测电阻两端吗

网友B:
有负压说明未导通,若测量C 极电压接近零伏,说明管子击穿了。更换即可解决。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刹车电路正常,可试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测量都没导通,是P+对PB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接刹车电阻,描述不清对不起哈

网友C:
接个阻值大点的假负载再测量下(比如串两个灯泡)

网友D:
是不是测量有误?

网友E:
日立电梯变频器出问题啦?

网友F:
要不测量有误要不所换已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