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5):
有时候看到伺服震动很大和有响声,看别人调那几个参数就好了,请问调那几个参数有什么方法?本人没读过大学不懂什么高等数学,看那些也没看明白,有哪位知道的大师能详细解释下么 ?

网友A:
根据经验调整的吧

网友B:
伺服有自动调整响应的功能;可以通过参数或电脑连接来调节;

网友C:
现在三菱的新款伺服有一键调整功能,如果默认情况下达不到要求,可用这功能调节参数。

网友D:
伺服可调整的功能参数太多啦,光是震动和噪声异响,其可能的原因种类就很多。这个没有门槛知识,光想凭经验,还是远远不够的。没戏。就需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才好去有针对性处理调试的问题。

网友E:
最好用伺服上的pid 自整定功能自动调整,之后再根据情况手动优化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