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4-12-15):
图中这2种画法有什么区别没有

网友A:
一个单相,另一个三相,你说相同吗?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区别是一个单相一个三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单相,另一个三相,你说相同吗?
这是一个,我主要想知道,进线和出线的电容画法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区别是一个单相一个三相。
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网友D:
这两个图本来就不一样
怎么能说没区别??

网友E:
楼主没看吗?没做对比吗?电容器在电路之中是怎么样画的?
不就是两个极片表示吗?
这两张图的电容器画法你看得出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F:
进线和出线的电容解法当然不同。你的图没有反应谁是输入谁是输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看吗?没做对比吗?电容器在电路之中是怎么样画的?
不就是两个极片表示吗?
这两张图的电容器画法你看得出有什么区别吗?
对,就是这个,我看到的第一张和第二张,一个是进线接地,一个是出线经过电容器接地的

网友F:
你可以试一下,滤波器反接会有什么现象呢?从原理说,好像不分输入输出的。但实际上,滤波器是有输入和输出的标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线和出线的电容解法当然不同。你的图没有反应谁是输入谁是输出呀?
图上的多是上进下出,单相的是接给plc的电源,三相是给驱动器的,不知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E:
回复 楼主:
第一个图,电容器接了外壳。
第二个图,电容器也接了外壳。
还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G:
    第一张图,226/227是输入,228/229是输出,这个是电源滤波器。

网友H:
跨接在电源线之间的叫差模滤波电容也叫X电容,接在电源线和地之间的叫共模滤波电容,也叫Y电容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认为,关系不大。现在有干扰了?如果是,那还不是这的问题。国内的滤波器,好像都不太管用。摘了滤波器和带上滤波器都一样。装这个是去疑心病的。

如果要使滤波器起作用,关键还是计算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要与线路上的噪声频率相匹配,否则就是一摆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跨接在电源线之间的叫差模滤波电容也叫X电容,接在电源线和地之间的叫共模滤波电容,也叫Y电容
原来还有这种叫法

网友I:
没看懂噢噢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关系不大。现在有干扰了?如果是,那还不是这的问题。国内的滤波器,好像都不太管用。摘了滤波器和带上滤波器都一样。装这个是去疑心病的。

如果要使滤波器起作用,关键还是计算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要与线路上的噪声频率相匹配,否则就是一摆饰。
倒不是现在有干扰,说起来还是一次面试的时候,被问到关于滤波器的问题,然后,回头想起了,就翻了图纸看看,不明白,就想起问问。
原来还是要这么选择滤波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