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运算的问题

楼主(2014-12-15):
请看下面图片:

网友A:
这是把大数据变成小数点表示了吧

网友B:
特意查了下,2147483647是4字节有符号整型的最大值,一般来说不同PLC应该都有个最大显示位数的问题,超过规定数字长度就转为科学计数法。这个你得看你PLC的说明书或者打电话咨询了,实际一般用不到这么大的数。

网友C:
三菱的浮点数处理不咋的 麻烦 唉 如果是浮点数除法 先要把你的数值转到浮点数 然后再除 如果存在大量运算建意使用西门子

网友D:
0.01的精度
精确的浮点运算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