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H无法与电脑连线。求解!!!!!!

楼主(2014-12-15):
本人的数据线保证无事,因为连接CPM1A时一切正常,但与CPM2AH就没法连,换了几台CPM2AH结果都一样连不上。我用的软件是完整版的CX-P7.3

网友A:
多换几个设备类型,网络类型看看

网友B:
都试下,总有个是的。

楼主:
我试过用自动连线功能但都是提示无法连接

楼主:
在自动连线是显示了所有PLC类型

网友C:
回复 楼主:
7.3版本连接需要安装补丁,请使用软件版本9.3以上。或者OMRON-ONE

网友D:
没有用过欧姆龙的
如果线没问题应该就是软件或者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E:
可能是软件的版本低,用最新版的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软件的版本低,用最新版的试试。
瞎扯;
CPM2AH CX-P V3.0都可以使用了,还用什么最新版;
你CPM1A上试过,可CPM1A只有一个编程口,并没有CPM2AH上的RS232通讯口呀;你电缆现在连的是RS232口;
这条电缆你是如何连上CPM1A?
莫非你用了CPM1-CIF01单元?

网友G:
很简单,将232口旁边的小开关拨一下
还不通,就是版主说的,你瞎扯啦,几个PLC都坏的可能性虽有,哪赶紧买彩票去.
你再看看,CPM1A用CIF01(或类似东西)了吗

网友H:
2ah有232口的,你可以试试用232口连接下电脑

网友F:
连左侧的编程口通讯一下,如果编程口也通讯不上,就是线或PLC有问题了;

网友I:
把PLC拨到停止运行位置应该就可以通讯上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I:
那是通讯切换用的,不是PLC的运行开关;
CPM1A/CPM2A/H上是没有运行/停止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