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5):
今天安装一套恒压供水装置,本来程序是模拟过运行,程序上设计了每8小时更换工作电机。运行和恒压都正常,当发生电机切换时变频器报E003过流(易能EDS1000),开始以为是原旋转电机未有完全停止就再次开机,加长时间还是一样,后来才发现惊人的缺陷----电机输出是切断了,但是变频器还在运行!再次切入另一电机时个当于运行中加载了,修改程序后一切正常。
被动做了个可怕的试验,侥幸没发生事故。

网友A:
这当然是很危险的。毋庸置疑。不要侥幸。变频器运行中,输出突然开路或突然由开路变为负载接通,变频器都会完蛋(OVER)。。

网友B:
还是应该取变频器已运行信号安全,未运行再切换

网友C:
我早先装的变频柜都是在变频器的输出侧用接触器直接投切水泵,后来才知道这样对模块不好,可也没遇到变频器因此模块损坏的。

网友D:
值得大家注意

网友E:
正常情况下是炸机,除非你选型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时候,没事

网友B:
什么牌子的?真顶事,见过一同事误将电源倒供变频器,那是直接炸机了

网友F:
设计和编程上的疏忽大意,没造成损失就好。

网友G:
程序问题??

网友H:
没遇到这种事,只知道变频器后面不允许接接触器等。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漏了对驱动变频的PLC输出点复位。模拟试机时上的是单相220V,变频没有通电运行所以也没留意到。有些字眼要能区分,厂家不建议不等于会损坏。我也见过长期运行的同类设备,有带电切换的现象也没有损坏。但是我做的所有切换动作都是在变频无输出状态进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5.5G变频带7.5水泵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允许装接触器与不允许用接触器带电切换是完全不同的意思。也许你理解有误,也许资料有错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允许装接触器与不允许用接触器带电切换是完全不同的意思。也许你理解有误,也许资料有错
那是我表达错误

网友I:
证明易能变频器还是不错的哈。

网友J:
我们公司买的设备还是变频器输出接两个接触器,控制电机自动正反转呢,每十几秒就换一次转向的呢?用了几年了也没有换个。有几十台机二十四小时运行的

网友K:
即然使用变频就应把变频频率和状态引入监控中

网友E:
回复 楼主:
小机器,一般不容易炸,水泵本来电流就小点,再加上5.5的机器一般用35a到40a模块,有点冲击也无所谓,但是短时间频繁搞的话肯定不行了

网友L:
    没出事就好,以后要注意了。我们是不敢这样做的。

网友M:
又增长一见识。

网友N:
引用 楼主:
今天安装一套恒压供水装置,本来程序是模拟过运行,程序上设计了每8小时更换工作电机。运行和恒压都正常,当发生电机切换时变频器报E003过流(易能EDS1000),开始以为是原旋转电机未有完全停止就再次开机,加长时间还是一样,后来才发现惊人的缺陷----电机输出是切断了,但是变频器还在运行!再次切入另一电机时个当于运行中加载了,修改程序后一切正常。
被动做了个可怕的试验,侥幸没发生事故。[/quo
先生你说的惊奇发现“后来才发现惊人的缺陷----电机输出是切断了,但是变频器还在运行!”很有意思,难道不知道参数的减速时间?还是切换只切换接触器?

网友O:
没事就好,输出可以用接触器,时序搞清楚就好。

网友P:
楼主应该是幸运的啊 没坏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感觉你才是很有意思,我不是神没有出错的时候吗?

楼主:
同时我也想问有谁这样情况烧过变频器吗?或许就是都可以保护的,理论家或道听途说不负责任的闭嘴

网友E:
回复 楼主:
炸机了,连续几次冲击,开始报过流,报了几次炸机了表情75KW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这种情况大机与小机有差别的,与保护的响应速度也密切相关。我也感觉这样是很危险

网友Q:
变频器只有两个信号,频率信号和正反转信号,难道中山宇丰只关闭了频率信号,而没有关闭正反转的启动信号触点?
最稳妥的就是用通讯,先把频率清0,再断开正反转信号。

网友R:
很多一拖二拖四 都是这样做的吧 少了相不是会保护停机吗 不停吗?有的好像不不停 西门子会停

网友E:
回复 楼主:
是的,机子越大越危险,如果说看到的那些能用,并不代表他是正确的,没有坏,只能是幸运,要不那些厂家都是闲的蛋疼,在说明书上说不能搞

网友E:
回复 网友R:
一拖多也是先停的输出吧,然后切换的,再加上转速跟踪功能,实现无缝切换

网友R:
回复 网友E:
我们这都不是这样子的哟  变频器24小时基本处于运行状态 起动一台泵后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还没有到达设定的压力 哪么另一个接触器会吸合 其间变频器不停 用了五年 是坏过一次变频器

网友E:
回复 网友R:
都是由变频器来拖动?那还要变频器干毛,比工频还费电

网友R:
回复 网友E:
变频的作用不是为了省电 是为了实现恒压控制  不明白吗 你以为变频是为了省电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R:

楼主:
恒压供水没多少技术含量,但是从我所见的不少控制来看,做得大多极差。最为不可思议的是江西某水泵厂配套的,还是较大名气的专业水泵有限公司,真的太有限了,我不好意思发图出别人的丑。内部用S7-200 CPU224也带有模拟量模块,可是工作时是水压在上限6到下限4KG的范围波动,当时我一看就傻了。那时是帮他们更换损坏的变频器,老板顺便问我能不能帮他们修正下控制。收了他们****元后未动任何硬件,水压控制在设定值的上下0.1KG。到现在也有四,五年了没来过电话

网友S(2015-11-07):
群主 给个电话 给我

网友T:
变频工频切换,接触器投切搞不好就会烧机器,楼主你的倒泵是定时倒泵的吗

网友U:
看资料上介绍有专门的工频变频转换装置,差频同向,但没有见过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