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5):
如题:比如触摸屏数据是100.12毫米 读取到PLC就是10012.脉冲一转是6400.我的计算过程是
DIV 10012 K100 D0  问题一 这个D0的数据没有小数位了 而且容易超过32676.
MUL D0 K6400 d1 问题二 这个D1也是个乱码
DIV D1 K周长  D2 问题是 最后得出的数据不准确
特请教大家,这个问题怎么处理。感谢!

网友A:
使用触摸屏的比例转换。

网友B:
用32位数据寄存器就行了

楼主:
怎么转换, 还请不吝赐教!谢谢!我的是维纶屏,比例转换只有最小值和最大值 两个参数。

楼主:
数据用32位的 一个触摸屏不能正常输入数据,另外PLC也读取不了
如果设置为这个数值,PLC里面计算怎么弄?
对应PLC中的数据是哪个?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32位寄存器,PLC指令使用DDIV双子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选择32位数据后,触摸屏就不能正确输入数值。

网友D:
在程序里转换一下

楼主:
32位寄存器是哪个SD吧。只能试一下了。经过DDIV处理的数据小数位还有没有?

网友D:
先用浮点数运算,再转换成整数

网友E:
用32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计算啊 求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浮点指令EDIV
这个指令在我这个PLC上用不了。

楼主:
版主:计算出来后小数位还在不在?比如执行除法计算后,小数位还在不在

网友F:
16位除法和乘法保存的内存是占用连续两个两存的,32位的占四位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先执行一次除法后。储存在比如D13,实际是存储子D13 D14
后面我再执行一次乘法 DMULD13就行了 还是怎么弄?

楼主:
麻烦大家看下,
是这样吗?这样行不行啊 。?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有2个问题没有解决
第一个,计算数据还是太大,超过了32位的数据位了
第二个,最后一个执行除法后面的数据小数位是不是没有了。如果没有了就影响精度了。

网友G:
还有2个问题没有解决
第一个,计算数据还是太大,超过了32位的数据位了
第二个,最后一个执行除法后面的数据小数位是不是没有了。如果没有了就影响精度了。

刚刚好前几天玩模拟量,换算温度值的时候,刚好 也是计算的问题。。

今天学习了下浮点运算呢,。
我的PLC 是FX 3U的

绑定下  FX3U 可以浮点运算 好评如潮、

关于数据太大的问题,在欧姆龙PLC 看过别人的程序。。好像用的长传送。。具体没玩过欧姆龙的。

浮点运算貌似不会丢小数点吧

模拟了下。

网友H:
用浮点数计算指令或者在触摸屏里面计算成双整数再写到PLC里面来

网友A:
回复 楼主:

网友I:
用32位寄存器,三菱的就在指令前面加一个D。

楼主:
回复 网友I:
感谢各位的帮忙,今天用32位的试了下,又有一个新问题就是程序写不进去了,说是超过了127行。这个问题最后还是用16位的来解决了,只不过取了个大约值。简单处理了下。最后误差吧就十个脉冲,也算是可
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