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5):
台一火花机频繁报伺服故障!Z轴往上运行时报故障但是往下走时就正常!限位正常!碳刷也正常!其Z轴所用电机为直流电机!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故降代码吧、我碰到的大多编码器及线路故障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跟lz一样的情况,后来把伺服的曲线优化做了下改变,才好的。

网友C:
是不是丝杆被污染了,增加了上行的负载。

网友D:
先查z 轴机械,在查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故降代码吧、我碰到的大多编码器及线路故障
直流电机哦!只有一个直流电机驱动器,哪来的编码器?光栅尺检测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跟lz一样的情况,后来把伺服的曲线优化做了下改变,才好的。
你的是什么品牌??直流电机—不是伺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