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5):
今天遇到的一个三垦18.5kw变频器外接电位器,手动旋转从0提升至50Hz完全没问题,问题出在手动旋转下降到39Hz左右就直接会跳到0Hz,但是期间50Hz下降到39Hz又是完全正常,降到39Hz就跳到0了。先以为是设置的问题,下限频率什么的,参数不能修改,倒是翻看说明书解决了,cd96可以设置为全部可修改,cd99恢复出厂值,显示ready需要按向上+的按键才生效,排除法排除了设置的故障。逐渐排除故障原因一直到电位器,同行一直说电位器没问题,换了新的,其他几个三垦的都是这么接线的而且都正常,产生了很大的误导。最后改变了电位器的接线端子从VRF1改到VRF2,设置对应的VRF2 +10V有效,问题就解决了,属于VRF1端子损坏这类的故障。之前同行也遇到过发回来的全新的正泰7.5KW接电位器,AI1也是故障,换到AI2就正常了,这么偶然不知道是不是损坏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通道坏了啊,挺奇怪的

网友B:
感觉象是设置问题。

网友C:
类似的故障以前也遇到过,更换了电位器介入通道就行了。

网友D:
这样我到觉得象是变频器内部接触不良产生的

网友E:
电位器有问题了或者接触不好啊

网友F:
应该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G:
应该电位器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