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5):
如题,有谁接触或者维修过4相开关磁阻电机的驱动电路,或者提供这方面的工作原理资料,谢谢

网友A:
接触过一次,但当时故障是电机传感器故障,所以没有去了解驱动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维修的是4相的电机,有4个西门康IGBT模块,一个模块中有2个IGBT管,此模块引脚粗大,用高频电烙铁都很难让其拆下,所以我无法画出其驱动电路,你修到的传感器应该是电机转子位置传感器,驱动电路我只能慢慢摸索了,我这板子是史陶比尔织机上用的,很难查到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西门康的IGBT驱动模块网上应该可以找到相关资料,你看看驱动板上是否有型号或者发个图片上来

网友B:
这个方面的资料比较少,还是找厂家吧。

网友C:
楼主上点图片,还有用什么芯片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