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5):
西门子SMART200控制三菱JE伺服的问题!请FMZ版主帮忙解答!
我现在是按照这个三菱JE说明书里面的FX3U源型输出的接法来接的。。。
现在已经试了好几种方法。。。西门子SMART200的PLC脉冲口Q0.0端有脉冲输出。。。但是伺服电机就是不会转。。。SON使能是有接通的。。。什么原因呢???

楼主:
现在的接法是:
针脚20:DICOM——0V
针脚46:DOCOM——24V
针脚12:OPC——24V
针脚3:LG——0V
针脚10:PP——10——接脉冲口Q0.0
针脚35:NP——35——接方向Q0.2
位置模式:脉冲+方向的型式!!!

楼主:
手册是明明有JE的源型输入接法,三菱的技术支持跟我说没有。。。那个叫汗颜

网友A:
smart输出是正脉冲,pnp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吴工,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求解答。。。

网友B:
FX3U MT型输出是NPN,SIEMENS的则是PNP,所以你参照FX3U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C:
S7-200有一款是NPN输出,224系列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册是明明有JE的源型输入接法,三菱的技术支持跟我说没有。。。那个叫汗颜
应该是接线不匹配,伺服驱动器接收不到信号,即使你PLC是发出了 ,但驱动器接收不到,你可以用伺服调试软件监控下,驱动器应该是没接收到脉冲。

网友D:
按照三菱的电流从OPC进去,从PP出来,到Y0再到COM1,你那西门子的电流方向是能从Q0.0进,另一端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付工的意思是:把OPC接0V吗?三菱JE伺服的脉冲口内部是不是双向光耦呢?

网友D:
OPC外接24V,电流从OPC流进驱动器,从PP出来,到你西门子那边,再从西门子的另一端输出到驱动器的公共端,公共端接0V,如果你西门子那边能和三菱驱动器这几个接口形成回来就好,如果形成不了回路那就不行了。

网友E(2015-12-23):
你好楼主,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我现在也在使用西门子的PLC 控制三菱的伺服驱动器。第一次接触西门子,所以请你帮忙这个是怎么接线的。 非常感谢。
 我的PLC是 西门子smart系列 ST60  ,伺服驱动器是三菱MR-JE-100A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要通过光耦转换
西门子PLC输出的是PNP的
三菱JE伺服输入是NPN的
淘宝买一块一两百块的光耦转换板

网友F(2018-08-20):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用224的PLC与MR-JE伺服,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接线和参数能帮忙告知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