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晚上电压低如何解决

楼主(2014-12-15):
如题所示,楼主老家是农村的,电压偏低,特别是一到晚上呀,那个节能灯就跟萤火虫似的!临近过年了,想着今年回去一定要改善这个现状,我现在的想法是买一个大稳压器(10000w的),不知能有那么宽的稳压范围吗?因为最低有时候只有80多伏电压。

网友A:
这个80多伏你装稳压器是不是没有用?整个小型风力发电自己用行不行?看见有装的。

网友B:
10Kw?没搞错吧!

网友C:
喊供电局换线,换变压器。

网友D:
楼主老家还没有农网改造?

网友E:
 楼主老家哪呀,这个80多伏你装稳压器可能没有效果吗?

网友F:
稳压器的稳压范围,是在150~260左右。超过或者太低效果就不太好了。
电压太低了还是从根源解决吧。

网友G:
变压器容量不够,线路老化,所以要从源头做起。

网友H:
不会只有80多伏吧,是不是三相不平衡;早前在一个老城区,见过低到160伏左右的。

网友I:
装稳压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是否可以考虑其他的发电方式,比如风力、太阳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