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5):
正在学习威伦屏编程,但没有屏,只有在电脑上装了一个威伦的编程软件,身边有一个OMRON的PLC,不知道能否在电脑上用威伦的编程软件编一个界面,用在线仿真的方式代替真正的屏和PLC进行通讯与操作,请教师傅们!!!!!

网友A:
仿真学习一下还勉强可以!最后应用还是要真屏,威纶最低的屏只有几百元,可以买个学一下!

网友B:
使用“在线模拟”功能可以和PLC通讯,实际操作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编了只有一个窗口,一个按键的界面,用RS232连接,用在线仿真,但出现的是没有PLC反应(英文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请教师傅们,是那里要设置吗,我只在威伦屏编程软件里面在系统参数里关于PLC中参数用标准的,怎么不行呢。。。。。师傅能否讲详细一点。。。。

网友A:
你电脑连上PLC了没?

网友C:
用过很多威纶通的屏,不过还没做过在线模拟。

网友D:
应该是参数没有设置好造成的

网友E:
plc和电脑连接好,通电,触摸屏软件设置好。在线模拟没有问题的

网友F:
你在线模拟时是提示的com口错误吧,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G:
还有奇偶效验对吗

网友H:
没那么试过,如果有机会我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