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5):
今天朋友新购回的一个智能家居的自动控制开关的智能窗帘控制器, 其 220V AV 输入 ,然后经过一个 控制模块 输出 24V DC 电压来控制 窗帘电机伸出链条来控制开关窗。主机如下图:

 下图为控制器, 其中间三根线 说是 另外的单独控制线,可是不知是如何来控制输出电机正反转的? 这个 正反转控制器自己带有 433 MHZ 的 无线遥控器 接收信号 控制,控制面板上也有三个按键,可控制正转,反转,停止
   现在的问题就是想外接一个 315MHZ 的模块来增加一个控制信号 ,可是看看接线端下面的 字意思是 低电压有效是什么意思 ? 负极 接 开启 或是 关闭 就能启动吗 ?

网友A:
开启 和关闭 是不是就是正反两方向呢

网友B:
没说明书么,是不是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C:
就像PLC的输入一样,把开关(比如开启接电)和GND接点相连,那么窗帘控制器会开启。

网友D:
GND--关闭;GND--开启。就是正转和反正,你试下,不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 和关闭 是不是就是正反两方向呢

  对的,是正反转,问题是哪二个线连接哪个才启动正转?哪个启动反转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你通一下电就知道了  点动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 和关闭 是不是就是正反两方向呢

  对的,是正反转,问题是哪二个线连接哪个才启动正转?哪个启动反转
这个问题没有必要论证正反之说,只有启动是拉上窗帘,关闭是拉开窗帘,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通一下电就知道了  点动一下就清楚了

  通过是可以,但不知道哪个线接哪个启动转动,怕烧了电路板呀?

网友F:
负极接开启就是窗帘打开,接关闭就是窗帘关上。

网友G:
这么麻烦啊,一电机,两限位开关,两按钮能否实现?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的图画的不错,可惜啊,还有你的胆子也够大的,难道你没看清楚是低电平有效吗?你是真想害死那位兄弟啊

网友J:
通电量一下GND和+12V,应该是直流电源。

楼主要是很担心测试接线烧坏电路板的话,还是有办法避免的。
把塑壳拆掉,一般都是单层板,也不排除少部分是双层板,但是原理都是一个鸟样。
12V继电器通过外部端子获得电压,从而驱动继电器吸合。

网友K:
不接负载,通电试一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的图画的不错,可惜啊,还有你的胆子也够大的,难道你没看清楚是低电平有效吗?你是真想害死那位兄弟啊
师傅,是不是把那个12V和启动、关闭一边接常闭一边接常开?那这样有一个方向一直输出啊?谢谢了

网友M:
你只要开启、关闭与+12V给它个开关量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通电量一下GND和+12V,应该是直流电源。

楼主要是很担心测试接线烧坏电路板的话,还是有办法避免的。
把塑壳拆掉,一般都是单层板,也不排除少部分是双层板,但是原理都是一个鸟样。
12V继电器通过外部端子获得电压,从而驱动继电器吸合。

   晚上测量  GND + 12V 是有输出 12VDC 的。因为是 86盒,拆开看二层 面包板,上面一层是开关和一些苡片什么的,最下面一层带继电器端子的拿不出来,不敢用力呀 !

   天呀,论坛的高手们,怎么有二个接线方法,有的说 +12V + 开启,有的说 GND + 开启,现在看来我的电路板是挂了?

  因为现在 随便哪一种接法,电机都不动作,但是 遥控器 点动,设备是能正常工作的 ?这是什么情况 ?

网友J:
回复 楼主:
遥控器能够正常工作,证明设备一切正常。
设备一切正常,并不能说明其余的扩展功能一切正常。
想研究扩展功能是否正常,还是得研究内部的电路板,包括继电器线路原理图,端子接线原理图,还是得下狠手拆线路板出来。
或者不折腾了,某宝上新的应该也不贵的,反倒投入的研究时间和维修时间相对比这个窗帘控制器都亏本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你的面板上有按钮开关吗?这些开关上有与该控制盒连接线吗?

楼主:
  看不到内部接线图和线路走向

网友N:
+12V公共端,关闭和开启就是正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