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5):
昨天step7和wincc flexible没有集成(都可用),然后卸载了wincc flexible  ,重装了一下,然后wincc flexible可以集成到step7中了,不过step7打不开了,弄了一天也没弄好,求各位大神帮我啊,不想重装系统啊。。。。。。
有文件可发到邮箱676320716@qq.com
软件为:step7  V5.5 SP4  中文版,wincc flexible 2008
1.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ment可以启动,因为simotion  scout可以打开,但step7不能打开
2.AX NF ZZ文件夹删除了再授权也不管用

。。。
。。。
弄好了,谢谢大家,我把step7重装了一下,竟然可以了。。。

网友A:
真不知道回答盗版授权是不是会被论坛删除。

你需要在授权管理器中检测你的授权是否正常。

正常的授权在状态中会以勾显示,所以你的帖图无法辨识授权是否正常。

网友B:
不重新安装系统估计希望不大

网友C:
记得这个浮动授权和单一授权是授权后显示没有授权的,试试365天租用授权

网友D:
软件安装无问题就好,授权管理器及授权好装。

网友E:
这个文件直接解压放到AXNFZZ文件夹里,前提是里边的文件删除了。
这个图标才能显示授权正常了。

网友F:
偶都是做备份的,比重装好多了

网友G:
先要删除一个隐藏文件才行吧 密钥一般都是这个问题 anxx好像 要查看里设置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step7授权没有成功,只是S7-GRAPH授权成功了,怎么办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授权管理器找不到step7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是不行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step7,不行的话从装吧。

网友H:
西门子软件较难搞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把你的AX NF ZZ文件夹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把你的AX NF ZZ文件夹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是我c盘的文件,你试试。

网友I:
看看授权管理器里面“丢失的授权”,看看里面有什么,如果什么也没有,那就是你的系统的问题了,重装系统,只装纯净版

楼主:
弄好了,谢谢大家了,我又把step7重装了一遍,竟然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弄好了,谢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弄好了,谢谢

网友E:
回复 楼主:
怎么回事啊,经验也交流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不清楚,都准备放弃了,然后不死心,把step7重装了一下(选的是“修复”),然后竟然可以了,没修复之前授权只有25个,修复了重新授权有27个。。。。。。真心不知道怎么回事,应该是重装wincc flexible时对以前的step7有影响,重装(修复)就好了

网友J:
有时重装是最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