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5):
卫华天车的大车电机上的几根线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请大家帮帮忙  一股线接到电机接线盒 一股线接到电机一侧面的,电机另外一个侧面有抱砸装置。问一下另外一股线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如果有图就好了

网友B:
只要能描述清楚还是问卫华厂家吧,更直接准确,也能懂。

网友C:
有图有真相,附图

网友D:
有说明书啊

网友E:
自己不知道还说简单,恐怕知道的人也懒得理你。

网友F:
这样没人能帮到你

网友G:
有图有真相,发图上来阿

网友H:
上个图,你说的一股线是一根多芯呢还是。。。?

楼主:
亲们,就是这个电机左边那根线,谢谢哈

网友I:
应该是一个接电机,一个接抱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但是后边有抱闸的啊是靠液压抱闸制动的

网友J:
你这是绕线式的电动机吗?

网友K:
一个接转子的,一个接定子的。另一个接抱闸的。

网友L:
打开那东东里面应是碳刷那几线是给转子供电的。大功率卷杨机估计都这样结构。

网友L:
这个电机应是行车上主电机

网友M:
接转子的,还是用液压制动。看来是大天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是啊,是双梁打车的电机。

网友N:
没图、不清楚

网友O:
应该是接转子的。

网友P:
抱闸用的线吧!

网友Q:
接滑环转子,用电阻调速的,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通过转子串电阻进行起动与调速

网友R:
是手动按钮的吧

网友G:
要是变频电机,可能就是冷却小风机

网友S:
可能是风机。

网友T:
    这是行车(天车)起重设备用绕线式异步电动机,一般用凸轮控制器来控制实现变速(慢速、中速、快速),左侧3根是调速线,接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电刷架上(板型电阻起变速之功能),右侧是3根电源线接定子线圈,另加2根单相380V电磁(液压)抱闸线,左侧3根线、右侧5根线。天车应该是凸轮控制器控制的。上面有图,你可对照看看,你如再搞不懂加我QQ群215894094,我们可再交流。

网友U:
楼上解释的太到位了,顶!!!!

楼主:
回复 网友Q:
终于找到电路图了,你说的太对了,是转子回路串电阻调速的

楼主:
第一次发帖子,太感谢大家的帮助,感觉就像一个大家庭,问题解决了,是接电阻器用来调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T:
太感谢了, 太详细了,太帅了

网友V:
串接电阻电缆

网友W:
最少9
根线

网友X:
是绕线式电机的转子线圈接线,接电阻的。

网友Y:
绕线式电机接电阻或频敏用的

网友Z:
绕线式电机么,接调速电阻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但是后边有抱闸的啊是靠液压抱闸制动的
这个我们叫液压推动器。三相电的。

网友AA:
绕线电机 接转子滑环的

网友AB:
你那是绕线型电机是调速用的接的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