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不准

楼主(2014-12-15):
公司最近两台搓丝机上的计数器不准,每台设备上2个计数器的输入信号是并联在一个PLC输出口上的为什么显示不一样的数值呢?其他几台都没问题?

网友A:
如果是一样的计数器调参数对比下,计数器频率设定要在对应的数量级,否则计数不准。

网友B:
有可能卡件通道精度不一样

网友C:
传感器用的是什么?接近开关?还是什么光电开关,之类的,换一个试试

网友D:
   重点在计数器的参数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传感器用的是金属探针。信号先传输到PLC输入点,然后PLC输出给计数器计数的。

网友E:
有干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干扰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我把PLC的输出点改了一个点,驱动220V继电器给计数器信号后问题解决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干扰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我把PLC的输出点改了一个点,驱动220V继电器给计数器信号后问题解决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PLC原来的那个输出点驱动能力不够强,你增加继电器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不过继电器不好用。想换一个固态继电器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继电器不好用。想换一个固态继电器试试。
    频率多高啊?可以用电子开关(三极管)啊。

网友B:
是电流还是频率信号注意干扰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频率信号不是电流信号

网友B:
回复 楼主:
频率信号易受干扰,要注意做好屏蔽接地和原理干扰源。

网友F:
xianlu线路有干扰,机体接地要可靠,电机由变频器驱动的1要注意点

网友G(2019-12-05):
可以上图看看吗?大哥。我最近也遇到一个一样的计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