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程序思路

楼主(2014-12-16):
说明:每个单元共16个M继电器(M1~M16),M继电器只有一个继电器会动作但没规律(随设备运行情况),只是后面的乘运算不同。因为有16个这样的程序单元,如果按我这方法,16个单元做下来,程序好庞大,想了一晚上没想出个简单的方法,想请教大侠们,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把程序简化下来?如果用变址指令呢?该怎么处理?,求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每个单元共16个M继电器(M1~M16),M继电器只有一个继电器会动作但没规律(随设备运行情况),只是后面的乘运算不同。因为有16个这样的程序单元,如果按我这方法,16个单元做下来,程序好庞大,想了一晚上没想出个简单的方法,想请教大侠们,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把程序简化下来?如果用变址指令呢?该怎么处理?,求教了

网友B:
东昌大师的是有实力的。

网友C:
高手,主要是后面寄存器排列的有规律

网友D:
编译与变址的运用指令

网友E:
使用编码指令,根据后面的寄存器排列规律,处理随机出现的情况,高

网友F:
有规律的程序是容易处理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东昌大师的是有实力的。
这就是明年依旧想在论坛里想看到东昌老大的原因。

网友H:
东昌大师果然厉害,如果明年不来论坛将是论坛的损失啊,请问东昌大师QQ号是多少啊,相加QQ不知可否赏光。

网友I:
东昌大师厉害的,学习了。

楼主:
万分感谢东昌老师

网友J:
看到这个帖子想了一个晚上,有一个思路不知可行吗,mov k4m1 z0,z0的值是不是有一条指令能转换成有规律的值z1呢,z1在做运算,有点像把抛物线做成几个一次方程,不想了,快两点半了,希望能看到不一样的答案,开阔视野。

网友K:
用寄存器辅助

网友L(2015-04-23):
方法1:(非标签工程)

网友M(2015-06-03):
回复 网友A:
k238得换成K248吧....